调试时发现会死在取数终止里

楼主(2008-04-27):
调试时发现,加入一个新函数,编译,如果不调用,没事,如果一旦调用了,就会死在取数终止里

网友A:
以前出过这种问题

出问题的情况是:一个char型的缓冲区用short *指针来访问,而缓冲区地址没有对齐偶数地址,导致进入这个中断。你查一下程序有无类似的问题。

网友B:
哈哈,我以前也碰到过一次!

一不小心,除数为零了!

网友C:
RAM调试?都是程序问题(以前有数组越界)

RAM调试时CODE在RAM中,越界冲了CODE在RAM中的代码,取指令错误

网友D:
楼主最好能跟踪进去,看是执行到哪里,是哪条指令产生了

异常中断

网友E:
异常后看看R14的值,就知道从哪飞进来的拉~~~

楼主:
发现是某个数组传递的地址不是偶数地址

很是奇怪,只要不调用已写的函数,那编译发现,数组的地址传给 R0 = 0x756c

如果调用了这个数组,传给R0=0x761e 这时就进入了取数终止了

网友F:
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

将一个非偶地址上的数据付给一个short 型变量就出现这个终止。不太清楚如何避免这个问题

网友E:
8楼的,处理器要求数据对齐,你没满足这个要求,当然就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