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一下程序的优化

楼主(2008-04-28):
今天拿到了代码,准备做一下简单的程序的优化,比如循环从N到0而不是从0到N什么的。OS是UCOS2,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看出来优化的效果呢?就是很定量的那种,而不是凭感觉,感觉程序运行快慢。。

网友A:
Re

一个是看反汇编
一个是可以用定时器来实测

网友B:
Re~~

“循环从N到0而不是从0到N什么”。。
什么意思?

网友C:
while (--n)

看反汇编

楼主:
看反汇编我知道

看反汇编我知道,但是我想量化一下程序运行的速度增快多少,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

网友D:
很多调试软件都有分析执行代码效率的功能

可以用于检查指定部分代码执行的时间。

网友E:
ucos里不是可以统计CPU的效率吗?试试看有什么变化

网友F:
呵呵,少用几条指令能有多大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