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串口能正常输出,而输入时显示乱码

楼主(2008-04-29):
现正在调试arm44b0的板子,串口芯片用的是max3232CSE,发现系统可以起来,且显示正常,但当我输入东西时,出现乱码,现象如下:
U-Boot 1.1.1---DoorTalk (Jan 10 2008 - 21:02:58)

U-Boot code: 0C700000 -> 0C7212B8  BSS: -> 0C755C04
RAM Configuration:
Bank #0: 0c000000  8 MB
Flash:  2 MB
*** Warning - bad CRC,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
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:  0
doortalk=>aa醓a醓a後a後a後a後a後a後qq11q11qq1qq1qq1qq1qqq

网友A:
这个现象倒比较少见.

首先检验连接线的问题,当然这个可能已经检查了N遍了.最好换一条.

其次确认软件版本差异,编译时候波特率的设定.输入,输出是否不同波特率.然后在超级中端上修改波特率,是否会出现输出都是乱码,而写入正常的波特率.

最后检查外围电路,更换232芯片.

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原因的,相信你肯定可以搞定的.

没有人比你更想把问题解决,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实际情况,相信自己.

解决问题后,回复一下原因.共同进步.

网友B:
re

换个uboot,重新下载,试一试。
1 如果,还有,可能为硬件问题,我没遇到过。

2 如果,正常,看一下串口是否正常初始化。我碰到过输出全是乱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