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ULTI-ICE的应用

楼主(2008-05-01):
请问multi-ice打开后总是提示找不到硬件是怎么回事?板子和仿真器搬在别人那能用,电源也正常。我设置了并口为EPP模式。

网友A:
呵呵

可能没装驱动吧,我就按说明书上设置了一遍还可以

网友B:
看看手册,一般都是设置问题

楼主:
re

看了手册设置也不行啊,除了安装MULTI-ICE外还要安装其他驱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