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40时钟问题

楼主(2008-05-02):
S3c2440一般常用的主时钟是12M,这样给IIS信号的Fs就是48KHZ,但IIS的Fs我需要用44.1KHZ,这样主时钟就只得用11.2896M。
如果我用11.2896M的主时钟,那么会影响到其它接口的特性吗?如串口、USB口,IDE口。
如果影响则如何解决?

谢谢

网友A:
官方test的程序是进入IIS初始化时重新设置主时钟,退出后设回

不过实践应用都不希望修改,楼主可以将44.1KHz的修改成22.050KHz或其它,否则只能降主频了

楼主:
谢谢

我是要把主时钟分频成44.1khz,而同时主时钟的频率也不影响其它应用

网友B:
不好

会出一些问题,主要原因是琐相环在其他频率下工作不是最佳状态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飞凌嵌入式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www.witech.com.cn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C(2013-02-22):
怎么可能不影响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