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ARM工程里面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

楼主(2008-05-03):
为什么headerfile里面的头文件没有在main里面出现的头文件在headerfile里面没有出现,还有scf文件什么东西啊

网友A:
头文件放在哪里不无所谓吗?

只要自己指定好地址能找到就可以了……

网友B:
re

scf文件是对你板子存储空间分布的一个规划

网友C:
SCF分散加载文件

楼主:
to: floor 2

     我在keilc中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也想这个建立了headerfile 然后把头文件放进去就编译不了啊?
   对了这个scf文件不要可以不?会影响什么不?

楼主:
还有个问题不知道的ADS里面的AXD不能用了这个为什么啊?

网友A:
呵呵,编译不了肯定是你自己的错……

估计是路径没弄好

楼主:
什么意思?能说说不 要到那里修改路劲呢?

网友D:
这个用的是周立功公司的模板

*.scf是分散加载文件,周工的都是用这种文件配置各段的存储位置.可以不放在这个工程里显示的,只是为了修改查看方便而已.

其它的头文件也可以不放在这上面,也是为了修改查看方便.所以有些用上你能找到,没用上的可能反而找得到,在这个工程管理界面上.

所以,除了*.c和*.s文件是必须要放在上面的之外,其它的都可以放也可以不放,编译器对它不会作处理.

用keil的话,不要加头文件进工程里,这样会引起双重引用.(ADS的无所谓)
keil里也有所谓的分散加载文件,作用一样,*.sct.
基本上使用方法跟ADS较类似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