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多字节下的SPI口驱动

楼主(2008-05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持续不断发/收

楼主:
那总不能就在但字节收发的代码外加个"While()"吧

那总不能就在但字节收发的代码外加个"While()"吧?
要做个接口函数规定要连续收发的字节个数把?
谢指教!

楼主:
...多谢指教!!  虽是学生(很可怜),也可有尝!

网友A:
WHILE()也可以,因为SPI很快,比如AT91SAM7S256

我SPI跑12MHz,8位时间8*0.083=0.67微秒,等待可以接受的

楼主:
????

楼上高手,你说的俺看不懂啊  呵呵  ....还是感谢你!

网友B:
收肯定要用while, 发就一个个字节发出去了呗

收肯定要用while, 发就一个个字节发出去了呗

网友C:
乱扯

这叫驱动程序设计,必定是中断+队列
并口、串口、SPI、网络都是同一个原理设计驱动程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