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hjtag软件烧flash有问题?

楼主(2008-05-05):
一块44b0开发板原来用jtag烧sst39vf3201 flash芯片一直很好. 就是速度慢了点. 后来用hjtag软件来烧. 烧第二次后. 就不能烧了.改用jtag也烧不进. 只能拆掉flash换一片. 用jtag烧OK. 昨天不小心又用了一次hjtag来烧. 又将这个flash芯片烧坏了. 是不是hjtag软件烧flash有问题? 怎么老烧坏flash芯片.

网友A:
不至于吧??

楼主:
我的44B0板子被"烧坏"了两次了.

只能再换一次sst39vf160看看.

网友B:
值得研究"烧坏"的机理

如果硬件设计没问题,能烧得坏吗?
我最早学ARM的时候就是用的公版44B0,因为当时找不到现成的烧写软件,自己写了段程序用JTAG下载到RAM里烧NOR闪存.调试程序的过程中出过很多错,也没把闪存烧坏.那块板子我还留着做纪念呢

楼主:
re

我也怀疑是假烧坏. 现在用JTAG dos下的软件来烧的话.烧写OK. 校验出问题如下截屏. 另外.板子的质量应该不错的. 是有点名气的开发板商的. 这里就不提公司名了. JTAG是STD接口的.在使用hflash前一直用JTAG烧没问题. 自从用了了hflash后就很不顺了.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. 准备再换Flash.  希望PCB板不要起铜皮.

楼主:
刚刚换了SST39VF1601. 烧程序校对出错.见下.

楼主:
在AXD下还是无法进入调试.

只要go或单步运行. 程序就跳到莫名其妙的地方. ADS设置没问题.
RO 0xc000000  RW 0xc5f0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