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 显示问题

楼主(2008-05-07):
spi, RS, pc, rc, CD
// 初始化SPI总线
    // 当前FCLK = 75MHz, PCLK = 18.75MKz
    // 设置SPI的分频参数为10,所以总线参数为18.75MKz/20=0.9375MHz
    rSPPRE1=0x4;

    // 设置SPI1的控制器
    // SPCON1[6:5]=00    -- POLLMODE
    // SPCON1[4]=1        -- 主模式,有时钟信号
    // SPCON1[3]=1        -- 主模式
    // SPCON1[2]=0        -- 高电平有效
    // SPCON1[1]=0        -- 采用模式A
    // SPCON1[0]=0        -- 采用普通模式
    rSPCON1 = 0x18;
    rCLKCON |=0x40000;
    // 初始化LCD液晶屏
    //Uart_Printf("rCLKCON=%x",rCLKCON);
    SPILCD_Init();
    for (l=0;l<=5;l++)
       {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l,"SPI_LCD TEST."); //显示英文字符串
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Uart_Printf("rCLKCON=%x,rSPTDAT0=%x,rSPTDAT1=%x,rSPRDAT0=%x,rSPRDAT1=%x",rCLKCON,rSPTDAT0,rSPTDAT1,rSPRDAT0,rSPRDAT1);
        }
超级终端显示:rCLKCON=ffff0,rSPTDAT0=0,rSPTDAT1=20,rSPRDAT0=ff,rSPRDAT1=ff
可是LCD就是没显示,这是为什么呢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