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三个tcp/ip通信方案哪个更好?

楼主(2008-05-07):
背景:前端采集数据,数据量较大,但运算量很小,经芯片处理后转发至以太网上传输,以下两种方案哪个会更好些,考虑成本、开发周期、功耗、技术难度等因素

1.单片机mega128L+RTL8019AS(TCP/ip协议采用zlip协议,现已软件编译通过,SRam不够,需外扩RAM空间);

2.LPC2364(自带MAC接口)+linux操作系统,以前为接触linux,难度可能较大)且带以太网接口的arm芯片好像价格都很贵!

3.arm7(lpc2132)+RTL8019AS+uIP(或LWIP、zlip),lpc2132:16K RAM,64K Flash,64pin,28¥;这个方案选的arm价格应足够低?不知道有没有更便宜的arm7芯片?)

  请问这几个方案可以吗?哪个更好些?

  第1个方案实现可能会很简单,那个TCP/IP协议栈也调了一段时间,那单片机也很熟悉,但这个方案会不会对性能有影响?
  第2个方案由于操作系统带协议,可以省去很多编程上的工作量,但是以前没用过操作系统,linux也没接触过,但如果性能等各方面优越的话也是可以采纳的,有信心做好。
  第3个方案仍然是用了以太网控制器,而且功耗较1的大,但ARM7在速度和稳定性上会有提升。

  不知各位有什么建议?或者能不能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案?

在这先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你可以用《ecos增值包》做思路验证,

    成本低:
        ecos比Linux体积小10倍,在ARM7上就可以运行;
    性能好:
        ecos的TCP/IP协议栈比lwip、zlip、uIP功能强大完整标准;还有附增FS、GUI、USB等功能部件,你要是不愿意要也可以配置掉,一切随你所愿;
    功耗低
        ecos有电源管理功能;
    开发周期短
        提供所有范例模板,你只要照着抄,稍微改一下即可;采用国际标准BSD插口操作;
    没有技术难度
        就是和库函数链接一下即可,甚至链接模板也是现成的,你只要输入make回车就成了;
    扩展性好
        ecos可以在LPC2364、LPC2132等各种16/32位CPU上运行,你的应用程序不必改动或甚少改动就能移植到新硬件平台上;

    提供IO抽象操作、万能中断模板、自适应串口驱动、多目录编译......

    更详细内容见:
    《ecos增值包》

网友B:
2 ,3 都可以 好

.LPC2364(自带MAC接口)+linux操作系统,以前为接触linux,难度可能较大)且带以太网接口的arm芯片好像价格都很贵!

网友C:
-

用W90N745,带以太网控制器,带SDRAM控制器,可以上LINUX,速度80MHz,才30多元一片。

网友D:
哈哈

昨天看了2楼的网站,用了8051,吓死我了
不知2楼能不能公布的资料

网友E:
AT91SAMX256

如题,可以用AT91SAM&X256的技术方案试试  另外你的数据流量有多大。对处理能力有何要求

网友F:
AT91SAMX256 价格比较高

用LM6000系列的吧,全都集成了

了解过不错,呵呵

网友G:
选择arm7+TCP/IP

对于采集和传送速度有要求的话,linux很难满足系统实时性的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