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哪些ARM9是工业级的?

楼主(2008-05-08):
2440是不是?现在有一产品是工业级的(用在在室外,条件比较恶劣,跑WINCE),很想用2440,好像2440不是工业级的,EP9315很适合,但是又不熟,从来没用过,请用ARM9做过工控产品的朋友,给点主意!谢谢!

网友A:
一般芯片都有工业级的,否则就甭卖了。

楼主:
re

准备去买块核心板,底板根据自己需要自己做,网上看,很多都是卖EP9315的,2440的工业级核心板,都没有卖的,哪位有卖2440工业级核心板的,报个价啊  有量哦~~

楼主:
谢谢LS的

如果方便的话,给点AT的ARM9资料 sodwell@126.com
EP9315是很适合做工业的,但是从没接触过,现在还是看看一下ATMEL的

网友B:
2440虽然不是工业级的,但是温度范围已经是工业级的了,建议使用。

网友C:
稳定性第一

工业产品稳定性是第一为,至于温度范围,工业场合未必全是-40到85度的,所以选个稳定的IC,他具备在-40到85度工作的能力即可,这样看来ATMEL的是最适合的.

楼主:
re

为什么AT只提供BIN格式的BSP呢?

网友D:
re

因为ATMEL的WINCE是第三方开发的,现在ATMEL还没有把版权买过来,所以就只有BIN的,以后会有源代码的,如果你需要BSP包的话,你可以联系我

网友E:
9200也是工业级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