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是“悬赏”为什么这里就容不下一个悬赏的帧子

楼主(2008-05-08):
这个问题被一些大虾瞧不起,但对广大菜鸟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啊。
在其它论坛有人回复,在这里就被删了。为什么这里就容不下一个悬赏的帧子??

网友:
(悬赏)求sharp.3.5 LCD ads测试程序
(悬赏)求sharp.3.5 LCD ads测试程序

网友:
晕~~~自己折腾折腾就出来了,YLP2440的bios有差不多的代码,改一下寄存器配置就可以了。,可提供linux内

网友A:
折腾了好久 下面的液晶参数老是不对。我在液晶上画一条对角线,老是不能画到正确的位置上

#define VBPD_240320                ((2-1)&0xff)
#define VFPD_240320                ((3-1)&0xff)
#define VSPW_240320                ((2-1) &0x3f)
#define HBPD_240320                ((7-1)&0x7f)
#define HFPD_240320                ((3-1)&0xff)
#define HSPW_240320                ((4-1)&0xff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