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--问个很简单的问题?

楼主(2008-05-09):
GCC用的.ld文件的作用:当所有的目标文件都生成之后,gcc就调用ld来完成最后的关键性工作,这个阶段就是连接。在连接阶段,所有的目标文件被安排在可执行程序中的恰当的位置,同时,该程序所调用到的库函数也从各自所在的档案库中连到合适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文件相当于ADS下的那个文件呢?ADS能否直接用他呢?不能应该怎么办?

网友A:
ADS生成一个工程后,只要编译就行了吧,不用自己去搞这些

楼主:
可是出了问题。

我觉得这个LD文件跟RO RW有关系吧
初始入点也是

楼主:
竟然出现数据访问中止的中断

怎么会出现数据访问中止的中断问题呢??
 mov     r8, #RAM_BASE_BOOT          ; @ of the hard vector in internal RAM 0x300000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r9, pc,#-(8+.-VectorTable)  ; @ where to read values (relative)
                ldmia   r9!, {r0-r7}            ; read 8 vectors
                stmia   r8!, {r0-r7}            ; store them
 启动代码竟然出错,不应该啊 出现数据访问中止的中断呢??? 快崩溃了

网友B:
你写的程序出错了

通常是指针没对齐的原因。可以在数据访问中止的中断设置断点,再观察R14寄存器,找到发生错误的代码位置。

楼主:
谢谢农民代表,我再看看

楼主:
程序应该没问题,这个是atmeil自带的启动代码

还可能有原因么??
跟我填写的调试RO RW有关系么?

网友C:
ADS也可以用命令行啊...看帮助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