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44B0问题-没有读片选信号

楼主(2007-09-25):
我用16C550扩展了一个串口,接到了数据总线上,使能脚为nGCS1。
设置为rPCONB    = 0x7cf; nGCS1使能。
这样16C550的地址范围是 0x2000000-0x3ffffff。
#define GPS_RXD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02000000)
data=GPS_RXD;
不停地读取0x2000000的内容,但是nGCS1的电平一直为高。如果改为写
GPS_RXD=data;则在写的时候,nGCS1电平为低。
小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读片选信号,望各位大侠赐教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SDT

网友A:
正常来讲,是不会的

看看反汇编代码
测测nOE脚试试什么信号,或改成其它bank,测相应的nGCS看看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

是rBANKCON1没有设置,设置以后就有信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