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10开发板无法挂职U盘

楼主(2007-09-27):
2410开发板无法挂职U盘?请教!!!
具体如图

网友A:
你还没有分区和格式化

也或许可以这样:
mount -t vfat /dev/sda /mnt
要把vfat模块加载,这是前提。

楼主:
用mount -t vfat /dev/sda /mnt 也一样

网友A:
那就是没格式化

fdisk /dev/sda试试看

楼主:
有点曙光了

用mount -t vfat /dev/sda1 /mnt 试了n次,就突然一次成功,拔了重新插,又是Mounting /dev/sda1 on /mnt failed :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。

郁闷?(清洗了一下U口,没什么用,插入每次都能发现,就是mount失败)

在开发板上,fdisk不能用!!!!!

楼主:
发现问题,但不知道为什么

终于找到规律了,每次开机后,但第二次插入U盘后,显示scsi1时,输入mount -t vfat /dev/sda1 /mnt  都能加载。试试其它第N次,都是失败,
不知道为什么,谁能解释:
具体如图

网友B:
可能是板子供电问题,俺的开发板上的USB的MOUSE热入就是

有这样的问题,冷入就没这回事,好好的!

网友A:
可能是供电问题

也或许是差分信号对问题,或者两个匹配电阻问题

最可能还是你软件问题,因为你的第一个图像,好像也没有成功。

dmesg中应该能看到sda1的分区!

另外,fdisk是移植的。看来得写一份移植教程了

网友C:
电子方案网

呵呵,我要多学习啊1
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myesw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