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大哥们,帮个忙

楼主(2007-09-28):
我在用一个BANK3连接外部芯片时,用44b0的nWE和nOE(读,写使能)去与外部的芯片#WE,#OE连接时,片选用的nCS3,数据线D0~15与44B0的D0~D15相连接。

问题是,现在我想向外部芯片通过数据线D0~D15读写数据,我写驱动的时候要手动去设置nWE和nOE吗?
也就是我在写数据时,要手动设置nWE吗?读数据手动去设置nOE吗?

这是基础的问题,但不清楚,希望21的兄弟给小弟指个方向!谢谢!

网友A:
不用设置,只要你访问对应的地址,它会自动出现该信号

但事先要把该引脚设置为这样的功能脚,而不是普通IO

网友B:
顺便问一下

WE和OE信号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,是不是所有的MCU和存储器都是统一的呢?是否在必要的时候要加个非门?

网友A:
通常是低有效,看看收据手册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