熟悉LPC2148的请进...

楼主(2007-09-29):
我最近正用LPC2148做个最简单的板子,上面就两个芯片,一个2148和一个232.不过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,当我用串口发送数据时,发过去的数据能写入2148的FLASH吗?因为我没有外挂FLASH,只能用2148内的FLASH了.我担心代码固化在内部的FLASH,外部发来的数据就没法再写入内部的FLASH了,不知该不该担心这个问题.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们指教指教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21IC有一个板块叫ZLG-ARM,专门讲LPC

LPC有一个技术叫IAP。专门解决你说的问题。

楼主:
re:dld2

多谢dld2的关注,非常感谢,偶去查查看...

网友B:
呵呵

对IAP技术

用过H-JTAG没有? 用他可以烧到flash里去,原理应该就是这样吧呵呵

网友C:
LPC有一个技术叫IAP。专门解决你说的问题

LPC有一个技术叫IAP。专门解决你说的问题

网友D:
多谢大家帮忙...

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,我在ARM方面是新手,太多东西要学.最近几天在看IAP,并做板子...

RE:SASINOP
   H-JTAG和IAP是不一样的,我说的是运行应用程序时能COPY TO FLASH,我看说明书是这样讲的.

网友E:
好像是运行程序的分区好写入的分区不在一个分区就行

或者在ram中运行擦写程序

网友D:
re: wangkj

应该除了BOOT BLOCK区,其他分区都可擦写,因为IAP_START()函数在BOOT中,不过每次擦写好象要4K或32K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