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利用u-boot烧写??

楼主(2007-09-29):
u-boot启动后显示信息如下:

DRAM:  64 MB
Flash: 512 kB
NAND:    64 MB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
我在ADS里写了段利用串口输出字符的小测试程序,怎样利用u-boot把编译后的bin文件烧写到2410板子上,以实现上电后能自动运行自己的程序?

谢谢!

网友A:
用NAND WRITE命令写

先将bin文件下载到target板上的RAM里边的指定地址,然后用NAND WRITE将RAM里从你指定的地址的内容写到FLASH中,FLASH的地址也要在命令里指定
详细可以看uboot的的help,很详细的

楼主:
多谢

多谢lelee007!!
在你的提示下,我搞定了

楼主:
u-boot平台上能使用中断吗?

但是现在仍然存在一个问题:在u-boot的平台上还是不能使用中断!

我目前在ADS里写了段代码,里面用到了2410的IRQ外部中断10,编译后生成test.bin,当我使用DNW把它Transmit到RAM后,程序能够正常运行,能正常响应中断处理函数。

但是无论在vivi还是u-boot的平台上,固化test.bin后,程序都不能正常运行。

之前在vivi的平台上,有高手给出过如下建议:“如果需要中断,其实很简单,在某一RAM空间设置好中断向量然后将这一段空间映射到0地址就可以了。”但是我摸索了很久,也没弄懂到底该怎么做。

我的需求就是:使用ADS开发一些程序,其中肯定要用到中断,最后利用bootloader把编译好的程序烧写到板子上,但是我不跑操作系统。

目前在bootloader平台上使用中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,大家能给些帮助吗?

多谢!

网友B:
参考下2410从nand flash启动相关资料

你说的固化, 应该是把test.bin烧写在nand flash零地址处吧? 依你描述的,应该就是这种情况。 如果你生成的test.bin是4K以内的话,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

参考下2410从nand flash启动相关资料,datasheet有详细介绍的。如果是nor flash,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具体的,偶也忘得差不多,自己查下资料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