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刚知道一个秘密

楼主(2007-10-01):
2440 nand启动和2410是不同的,
2440需要几个管脚配置才能正常启动。

哭我的八层板啊,3200¥打水漂了啊

网友A:
但愿这个水漂没有白打!让楼主深刻的记住做事一定要严谨

都没有仔细的根据datasheet去仔细分析原理图。
目前很多工程师都是这样,买了开发板后,直接去抄开发板商提供的原理图,也没有去看datasheet,也没有去分析是否正确,出现问题后就给开发板商打电话,再不行就一走了之.其实都是不难的事情,就看你有没有认真、细心的对待!

网友B:
呵呵,偶准备用一个芯片时,第一件事就是把数据手册搞明

网友C:
公司的钱,没事

网友D:
第一次 做板一定要把各个功能考虑清楚

只能多,不能少。从做产品的角度来说,两次PCB定型,效率算非常高的拉:第一板完成功能,第二次定型。

网友E:
当个教训吧

我第一次做板,都会留下N多跳线,算是后路吧

网友F:
楼主没有买开发板吧

楼主没有买开发板吧,如果买的开发板,是按照开发板厂家提供的原理图做的,那开发板厂家没有提供正确的图纸,有绝对的责任!

如果是自己网上找的一些资料,自己又没有仔细看手册,那只能是当做学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