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取SDRAM中的数据,遇到问题了!!请教高手!!

楼主(2007-10-07):
1.pWave+=0x36;
samplesize=*(pWave+0) | *(pWave+1)<<8 | *(pWave+2)<<16 | *(pWave+3)<<24;
2.pWave+=0x34;
samplesize=*(pWave+2) | *(pWave+3)<<8 | *(pWave+4)<<16 | *(pWave+5)<<24;
pWave是一个字符指针,samplesize是一个整形变量,请问各位高手,上面的1和2有什么不一样吗?为什么我用1的时候不可以,不能正确的读出SDRAM中的数据,而我用2的时候却可以正确的读出!我都想不通他们逻辑上有什么不同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