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和HUB的通讯方式有什么不同吗?

楼主(2007-10-08):
电脑和HUB的通讯方式有什么不同吗? 我的at917z256+ DM9161AE 能和电脑在10M网速时正常通讯,却不能和通讯上,请大虾指点下,

楼主:
顶上去

电脑和HUB的通讯方式有什么不同吗? 我的at917z256+ DM9161AE 能和电脑在10M网速时正常通讯,却不能和HUB通讯上,请大虾指点下,

网友A:
用的线还是交叉线就不行,得用直连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