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——转串口和并口

楼主(2007-10-09):
新配的台式机器,串口并口都没有,
又不想换主板。
这2个没有,连开发板都没法弄。

想买个转接卡,据说usb转的接仿真器或简易jtag小板可能都不好使。
用pci转接的是不是能可靠些?
但主板的pci槽也不多,有一个还被显卡挡住了。
有没有这样的pci转接卡,可以转出一个并口和2个串口,哪怕外置也行,
只要保证调试时可靠即可。

网友A:
一并两串的PCI卡可以买到

网友B:
我的是笔记本,没有串口并口

做了根usb转串口,可惜还是没并口,简单的isp ,jtag都没法用,蛮郁闷,有没有便宜的并口方案?

网友C:
给你个链接看看

很好用的。
 相关链接: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11-50003850/item_detail-0db1-e28eb98066e813ad9c0670093737b397.jhtml

网友D:
现在生产的笔记本大都省掉啦,可悲啊

网友E:
最好的方法,收一个二手的IBM T43

好东西呀,1400*1050,才4000多,其实HP n6000 也挺好,现在的本子,做工太差了,看不上眼!

网友F:
我也是

为啥都省掉了呢!

网友G:
淘汰了也就省掉了

网友H:
.

IBM T23串并口都有了,2K多....

网友I:
我也为此事已经郁闷好久了!

网友A:
PCMCIA的并口卡也可以买到

简易JTAG可以使用的

网友J:
USB转出来的串口怎么样啊?

看网上这种转接器好象很多,而且有很多种,几十块的,100多的都有
不知道这样的性能怎样
NB上没有串口,所以想从USB转个串口用
主要是连接开发板调试用

网友B:
贵一点的可靠,便宜的不一定可靠,还有电脑芯片组也有影响

网友B:
晕,为什么笔记本上都这么贵啊,一个卡都好几百到上千

网友K:
买usb转串口并口

网友L:
遗憾

我买了个usb-并口 可是驱动装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