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

楼主(2007-10-10):
请问各位大虾,我用arm/thumb interworking image建立了一个工程,编译时出现了如下错误:dll can not handle __irq functions.同样的程序在原来的例程中就可以,请问是怎么回事呢?编译器的设置我逐项的同例程中对比,没有什么差别。这个问题弄的我头都大了,望高手指教!!!多谢!!!

楼主:
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?着急ing

网友A:
中断处理必须要设置为ARM模式吧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

多谢楼上兄弟提醒,确实是因为这个问题,查了好长时间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