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or, nand flash最主要区别是什么,应用上有啥不同之处?

楼主(2007-10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从软件角度来说,nand类似硬盘,呵呵

网友B:
nor 可以当bios启动,nand只能当硬盘用

网友C:
NOR可以随机读出任意长度的数据,NAND要发命令才能读出数据

读出NAND以512B或2KB一块为单位。

网友D:
看的好爽啊

    好!!!

网友E:
不要误导别人,能不能bios启动,和flash没有什么关系

引用 网友B:
ARM 论坛 ←返回版面
3楼: nor 可以当bios启动,nand只能当硬盘用


不要误导别人,能不能bios启动,和flash没有什么关系,是cpu支持不支持的问题。 像三星2440,2410就支持nand flash 的bios启动,不需要nor flash的。

网友A:
说句公道话,这不算误导

用NOR启动是很自然的事情,而用NAND启动需要内置NAND控制器。三星支持NAND启动的一个原因是三星是NAND的主要制造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