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rm扩展16位存储器的错误连接

楼主(2007-10-12):
最近做了一个板子,把LPC2292的A0与存储器的A0连接了,这样子的话对于SRAM来说问题不大,不过就少了一般的容量了,但是对于FLASH来说,估计就问题大了,因为FLASH是分块擦除烧写的,大家以后要注意咯,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啊?

网友A:
换一个8/16 bit兼容的芯片

强制为8bit方式,这是飞线最小的方案。
或者凑命令字,
但是软件工作量不小。
最好重新出pcb

楼主:
谢谢楼上

好郁闷啊,时间很紧张的啊,竟然犯这么低级的错误,咳----

楼主:
有没有8/16 bit兼容的芯片啊?

我现在的是SST39LF160,谁能提供一个和SST39LF160引脚兼容的8位flash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