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—IO口持续低电平,无法置高电平

楼主(2007-10-13):
  我正在使用ARM7(2119)来控制一彩屏液晶,该液晶的各引脚为1—空,2——GND,3-5伏,4-RD,5-WR,6-CS,7-RS,8--15-8个数据位,16-判忙,我用ARM的GPIO口来连接除电源外的各引脚,上电运行程序后,发现开始均能正常设置高低电平,但运行两次之后,4脚就只能维持在低电平,不能置高电平,该现象发生后,再运行两次程序后,5脚发生相同的现象,我已改换多个IO口,此现象一直在发生。
   特向前辈们求助,这是怎么回事啊?另外,这个液晶是新买来的,还没正常显示过。真的谢谢了啊!!

楼主:
恳请高手帮明解答以下阿

网友A:
用GPIO连液晶是个错误的方案

网友B:
最好发图上来!

我们也用2119接液晶,用得很好,没有问题,不会是GPIO的问题

楼主:
多谢答复,不过我只是在液晶借口上各连了5.1k得上拉电阻

然后直接接到arm上,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