攒了很久的问题,望前辈指教

楼主(2007-10-14):
  我今年大四,学习嵌入式有一年多点,感觉有一些进步,但感觉现在这个阶段又有些困惑,希望各位指点:
1.我现在学习ARM7 LPC213X,周立功说不必学启动代码部分,因为半导体厂商做好的,要专注于应用。实际开发中公司一般是自己写启动代码还是用原厂现成的?我现在用ADS,怕学了那些分散加载文件一类的东西,换了keil之类的,又不用ADS编译器是不是就白学了?因为感觉挺麻烦的。
2.为什么那些讲软件模块的书很少?GUI,FS,TCP好像很少有书讲,我学ucgui,不可能有书讲,违法;那FS也没什么书讲,周立功的都说不好,TinyFS是QQ里一个大哥推荐的,baidu都搜不到,要用google;TCP也很少讲,好像有几本,但都没讲Lwip,这个最普遍的吧?这些都怎么学?都没有书,要自己看文档吧。
3.模拟的好书感觉也不多,倒是TI,ADI的文档很过瘾,讲的特别好。各位前辈都怎么学模电?
4.我更喜欢编程,也比较喜欢硬件。有必要学画板吗?或者,画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,因为怕主次颠倒。
PS:我现在学习方向是偏重于工业电子,电测仪表。
 恳请各位前辈指点。

网友A:
re:

1. 入门时可以暂时不理会,但要深入学习,启动代码是必须要懂的。其实编译器之间都有些类似的,所以换其它编译器也不能说是白学了。不过我是没用过ADS,直接用keil习惯了。

2. 这些要找专门的书,也可以去找相关的协议和文档,自己慢慢研究.

3. 在实践中学习吧,模拟电路是慢慢积累的. 要有一定基础后,再来理解那些模拟电路的教材的理论就容易些了,可以每隔1年或者半年的把模拟电子线路的书看一遍,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理解的变得可以理解了,当然这期间要思考,实践.

4. 其实画板没什么好学的,理论学好了,找一些别人介绍画板时需要注意的地方,慢慢的就会弄了。

网友B:
re2

要学GUI,FS,TCP,就没必要在ARM上玩了,这样不省钱,在pc上开发就够了。

不用学bootloader,那是周立功在忽悠大家,要是大家都会了,他就没赚钱的机会了。

网友C:
相当同意00的第三条,书读百遍,其意自现啊。

网友D:
2楼后一句很对啊

bootloader弄明白了,基本上arm就清楚了.至于什么具体的功能模块,用到的时候再翻翻相关资料就行了.

网友E:
~~~~~

ucgui 到 www.ucgui.com 网站上去看看吧,其实觉得不错,可以在VC里写介面、应用和仿真。

FS:也有UCFS的,老周不也写了一个吗?不过俺没用过

TCP/IP的话:买套《TCP/IP详解》有卷一、卷二、卷三,加起来很贵,心痛,不过很有用

LWIP 应用起来也算简单,入门可以先学习学习他

网友F:
我的体会

我最早也是看的周立功的东东,随着那你研究的深入必然会涉及比如分散加载文件,启动以后那些汇编代码,等你过了这个阶段估计对Arm了解就比较深入了,你的C语言也会大大提高,至于那些外围部分用2次就熟悉了,这时你就可以正式起飞去好好研究UCOS,UCGUI,UCFS,LWIP这些东西啦,我自己一开始就是先搞那些东西,弄得迷迷糊糊,等到恶补了C语言以后才慢慢摸到门道,然后就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!!!有时间欢迎大家和我探讨
zssmcu@sina.com

网友G:
分散加载是个好东西

分散加载是个好东西啊,它是从Linux过来的,绝对不会存在白学的问题。
FS其实说穿了就是个原理问题,推荐砍下FAT,经典的不等于过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