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建了一个最简单的arm汇编,出错了.

楼主(2007-10-16):
源程序0002.s:
ABC    EQU    0x12
    AREA    example,CODE,READONLY
    ENTRY

    CODE32
    ADR    R0,Thumb_START + 1
    BX    R0

    CODE16
Thumb_START
    MOV    R1,#ABC
    ADD    R1,R1,#0X10
    B    Thumb_START
    END

使用at91sam7s64.编译提示
0002.sct(7): error: L6236E: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- no section to be FIRST/LAST.
双击error以后ide打开了一个文件如下:
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*** Scatter-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***
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LR_IROM1 0x00100000 0x00010000  {  ; load region
  ER_IROM1 0x00100000  {     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             //第七行error
   * (+RO)
  }
  RW_IRAM1 0x00200000 0x00004000  {  ; RW data
   * (+RW +ZI)
  }
}

正在找分散装入文件的资料,就是没有结果.*.o应该是一个编译号的文件,在建立项目的时候为了保证建立的是纯汇
编程序,我没有选择添加start文件,建立的汇编程序是老周的书上的.发帖子以后我还修改了芯片的内存地址倒
$200000位置,出错的提示相同.

是不是还要加一个类似c程序的start文件,或者还要下一个atmel公司提供的文件?

网友A:
需要一个汇编的系统初始化程序

至少要有异常向量表吧。
你打开的那个scatter文件可能是缺省的,要求一个名叫RESET的程序段放在程序的开始。

网友B:
改一下就可以了

你把
    AREA    example,CODE,READONLY
改为
    AREA    RESET,CODE,READONLY

或者:
把
   *.o (RESET, +First)             //第七行error
改为
   *.o (example, +First)             //第七行error

就能编过了。

楼主:
谢谢,编译通过了,还有三个warning,我能搞定它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