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侠这电阻有啥用呢?(ARM7开发板)

楼主(2007-10-17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图中的电阻在原来的原理图中是22欧

楼主:
谢谢

一般的数字IC的输入阻抗是比较大的,在输入端串入一个几十欧的电阻不可能对阻抗匹配起很大的作用呀!既然不能对阻抗匹配有大的影响,对EMC也不可能有大的影响(低频时)!
我理解有误吗?请高手指教!!

网友A:
但是数字信号的边沿具有很多的高频分量...

楼主:
00是从趋肤效应考虑的吗?不好理解,呵呵!!

网友A:
晕...不是什么“趋肤效应”啊,数字信号翻转的时候,

就是有很多高频分量的,例如一些毛刺什么的,通过频谱分析也可以看到。

网友B:
与趋肤效应无关

电阻与器件或线路的分布电容组成RC滤波电路,使信号的上升下降延不会太陡,即减小高频分量,改善EMC性能。

网友C:
问一下awey,什么情况下需要这种电阻呢?

多谢!

楼主:
谢谢00和awey的解答

awey正解,醍醐灌顶的感觉,我没考虑到外部线路的分布电容和这个电阻组成的RC滤波作用,非常感谢谢两位指教,嘿嘿!

网友D:
不是要和输入阻抗匹配

是保证输出阻抗加上电阻和导线(transmission line)的特性阻抗匹配,消除信号反射。

楼主:
谢谢mybao,是我误解了00的意思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