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交流的人还是不多,碰到问题比较孤单

楼主(2007-10-17):
大家好!

小弟最近在搞gprs模块要实现上网,可是遇到了一些问题,希望各位大虾给与帮助,小弟感激

不尽!
小弟用的是西门子MC39I的GPRS模块,ucLINUX内核版本2.6.19,内核中已经选中的对ppp协议支

持的相关的选项,还用相应的pppd和chat应用程序。用了三个脚本实现自动拨号上网。
          我在pc的linux(fc6)中利用那三个脚本已经成功实现了ppp拨号上网。但是利用同样的三个脚本

在我开发板上就拨号不成功。我用串口监视程序分别参看了pc和gprs模块通信时发送和接收的数据,及

开发板和gprs模块通信的时候发送和接收的数据,发现我的开发板按脚本发完at命令之后,就没有向

gprs模块发lcp配置请求,gprs模块倒是不停的向开发板发配置请求,由于没有得到应答所以导致连接失

败。(当然在pc和gprs模块通信时双方都是发lcp配置请求的)。

小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,发完AT*99***1#,返回CONNECT之后不就应该双发自动的发LCP配置请求吗?怎么我的开发板不向模块发LCP送配置请求呢?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!

网友A:
高处不胜寒

楼主:
还在山脚下呢

网友B:
还是裸奔比较好玩~~~哈哈

楼主:
圈圈也来了

没有办法,需要用到很多功能。

网友C:
到华恒的论坛上试试看吧

楼主:
下面是日志文件,看不大明白

照日志看,开发板已经发送数据了。可是我监控串口,没有任何数据

Seri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.
using channel 1
Using interface ppp0
Connect: ppp0 <--> /dev/ttymxc2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sent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20a0000> <magic 0x9c09cc0e> <pcomp> <accomp>]
rcvd [LCP ConfReq id=0x1 <asyncmap 0x0> <auth chap MD5> <pcomp> <accomp>]
No auth is possible
sent [LCP ConfRej id=0x1 <auth chap MD5>]
LCP: timeout sending Config-Requests
Connection terminated.
Modem hangup

网友D:
No auth is possible

确认下username 和 password是否正确

一般,在linux下,需要三个程序:chat,diald, pppd.

还有,把开发板与GSM模块交互的信息也贴出来..
(发送的AT命令,及应答)
Seri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.
using channel 1
Using interface ppp0
Connect: ppp0 <--> /dev/ttymxc2

楼主:
谢谢回复

开发板与GSM模块交互的信息:
ATZ
OK
AT+FCLASS=0
OK
AT+CGDCONT=1,"IP","cmnet"
OK
ATD*99***1#
CONNECT

模块已经送出LCP数据包了,但是我检测开发板没有任何数据送出

网友D:
re

ATD*99***1#
TIMEOUT 10                //加个TIMEOUT
CONNECT

No auth is possible
其实,这个说明,最主要还是检查下password 和 username

网友D:
re

也就是ACCOUNT 与 PASSWORD

比如?自己想象下,拨号,是不是得有用户名和密码呢~
主要是用于登陆验证服务器时起验证作用的~

楼主:
ACCOUNT 与 PASSWORD现在都设置为空了啊

楼主:
谢谢各位,已解决

local选项没有打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