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*肋

楼主(2007-10-18):
最近我在学习arm,因为我以前做FPGA开发,用FPGA做控制和算法处理。因此硬件设计在我脑子里影响很深。
我看了嵌入式操作系统uc/os,然后周立功的开发板smartARM也快到了。我很快就要移植操作系统,进行项目开发。
可是我最近发现arm7的功能很有限,lpc2100有100多个引脚,都只能做特定的控制功能。而如果接不到10个接口,我在FPGA上用硬件实现这些接口都可以,为什么一定要让ARM7来做呢?而且我感觉arm7根本无法做FPGA和DSP的算法处理。那只用来做控制的话,我完全可以用FPGA实现,如果控制的接口多了,那我用嵌入软核的FPGA或者DSP也可以。那ARM7就完全没有用了,而且在arm上移植嵌入式操作系统似乎工作量也不比直接用FPGA来控制更方便省事。

我感觉我的想法有些误区,可是又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。

网友A:
呵呵

用ARM7真的需要自己移植OS吗,您又不是第一个在lpc2100上用OS
用FPGA是可以实现,但是考虑成本、开发周期、可靠性、您项目的移植性。您的项目让其它人是否都能够顺利接手。

楼主:
我还不是很明白

用arm7确实有交给如何移植uc/os的方法,可是我现在看书还是一头雾水。也许板买回来调试一下能好的多。但应该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整个移植的过程吧。
如果考虑成本、开发周期和你说的可靠性等问题,FPGA有很大的弱势吗?

我对arm还有个理解就是,arm就是为了软件工程师定做的,让软件工程师可以避开底层的硬件,方便的在上层开发,就好像很多在电脑上开发应用软件的工程师,根本不需要理解主板的结构和CPU的引脚功能一样。
而像我以前做硬件开发的人,就不需要再用像arm这样的开发工具了。
请问我这种理解对吗?
还有,arm能否做一些稍微麻烦的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工作,我的boss想把在DSP上跑的算法处理移植到arm上,他的想法就是同样都是用C语言编程,那移植到arm上就没有问题,这样理解对吗?
我稍微询问了一下在DSP上跑的算法,如果我用FPGA在硬件上实现没什么问题,可在arm上就不知道了。
我感觉我们部门的同事对arm理解都有很大的误区,我也学习不久,也不能很好的理解。

楼主:
谢谢版主回复了。

我刚学arm不久,来这版块时间也不常,希望你们这些高手多多帮忙啦。

网友B:
各有各的长处,各有各的偏重。从楼主的应用来看确实FPGA比

但对于软核的性能还有待商榷。ARM更适合在要求有相当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的系统中应用。

网友A:
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应用,

夸大点讲就是永远不会有人拿PIII做只需要4位MCU就能完成的小玩具一样。如果您考虑清楚了,各种方法都评估完善了,最终确定FPGA可行,那就用FPGA实现也没有错。
lpc2100是用来替代高级单片机的,适合做控制,而不是取代DSP的,算法不是它的长处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了。

谢谢大家了,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指点的话请不要保留啊。

我再想询问一个问题,我看LPC2210的芯片资料发现,他们对芯片几乎所有的管脚的功能都定义好了,比如有的做串口,有的做数据和地址接口。这和FPGA完全不一样,FPGA的通用IO口都是一样的,至于用来做什么完全自己定义。
那arm能够自己定义引脚的功能吗?比如说他们规定用来做串口的引脚,我能自己设置做IIC或者USB接口吗?

网友B:
LS:那是对你的硬件设计比较方便,

但一旦板子设计好了所用引脚就固定了,ARM的灵活性并不是体现在这上面。

楼主:
楼上的朋友,可能我没说清我的问题让你误解了

我的问题是:arm芯片都自己定义了管脚的功能,我能否自己更改这些功能吗?
比如,arm芯片有做串口的引脚,那我能否把这个管脚当成USB的管脚从而做USB的数据传输呢?
还有您说的对硬件设计比较方便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C:
不能。数据手册上说它是什么功能,它就只能是什么功能了

就像你的FPGA一样,能做输入输出引脚使用的普通IO口,不能用来做模拟电压比较器,也不能拿来做ADC输入,因为它就不具备那个功能。

你使用CPLD或者FPGA什么的,主要是成本高,一些比较长的处理和控制也不太好实现。
而CPU不一样,它是一个软件执行的过程,程序容易写。有些操作用HDL语言来描述,可能会累
死人。

网友D:
ARM7不错啊。代替单片机超级好.呵呵.

arm芯片有做串口的引脚,那我能否把这个管脚当成USB的管脚从而做USB的数据传输呢?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你选错了.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复了

我也很高兴有这个项目机会能了解arm这个工具,感觉arm还是偏于软件,以前我没做过软件方面,正好好好的熟悉一下。看来我还要继续学习arm,现在对arm理解还是不行,要是再有什么心得,再和大家一起讨论分享。

网友C:
呵呵,其实你要学的并不是ARM,而是计算机原理,

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原理。

楼主:
楼上的朋友,你有什么资料推荐一下吗?

我对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也只是能从字面上去了解,我想深入了解的话有什么资料能推荐一下吗?而且我对arm的运算能力也没有认识,我想好好理解一下一段C代码是如何转换成arm能够识别的指令,进而在内核中运行的。

网友B:
呵呵,字面上可看不出什么,只是两个人名。

不用这么复杂,随便找本相关的入门级书就可以,现在中学生都能说的头头是道。

网友E:
re

ARM7,特别是LPC的,特别适合做控制方面的东西

网友C:
其实冯诺依曼结构是指将程序存储在存储器内,然后一条条

而现在的计算机都是如此,出现哈佛结构结构这个词,主要是为了区分数据总线等结构不一样,
我从来就不认为这两者是同一个分类标准,所以不能将两者放在一块比较。哈佛结构也是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。

计算机原理的书多了去了,随便找本看看就行了吧,不过那些最新的讲奔腾处理器什么的
书还是不要买,要买就买那些比较早的,什么Z80,8080,8086什么的,这些比较简单,
或者一些像51单片机一类的书也不错,用这些学习比较好。

C语句经过编译器编译连接后,就成了指令。其实指令也没什么,就是一些二进制的数字。
而说简单点,CPU也很简单,就是有一个计数器(程序计数器,PC),从0开始计数,
根据这个计数器的值作为地址,将对应的存储器中的指令(就是一些数)取出来,
交给指令译码器译码,译码之后就会产生一些动作,这些其实就跟你常接触的FPGA
里面那些操作差不多了。然后PC值增加,执行下面的指令,就这样依次执行下去。
当然再复杂些就是有跳转,中断什么的。

网友B:
“哈佛”可比“冯诺依曼”早啊。

网友F:
arm功耗小!!

楼主:
arm和dsp功耗都不大

arm和dsp功耗都不大,我们项目组的其它成员都比较反对用FPGA实现算法,就是因为功耗大的缘故,反正项目将来还要讨论这些问题,我还是先学着arm先。

网友G:
FPGA贵,发热,不适合做一些事.

贵就不说了,记得4年前,一片1K50用了几个月了,一天夜里弄坏了,老师的脸色都变了.

热,实在没有好说的了,75度和80度我用手都可以试出来,后来在海信的时候一片视频处理器,我摸一下说75度,他们都不信,拿接触式温度计量了一下,不大到70度. 几年没有摸了,感觉还是有一些的.

做一个简单的字符串保存处理,一个宏单元只能做4K的RAM啊,那个浪费啊.
做一个变长的字符串,那个状态机复杂啊. 动态变量申请? 没有门啊.

好处也很多。
快就不用说了,并行.
理论上只要是冲突允许的范围内是不出错的.
做逻辑的优势就不说了.
做行业标准刚成熟的千兆到户的MAC,除了它还有什么能处理1.25G的数据流?

网友H:
各有各的好

FPGA比较灵活
ARM只需编程就可以,大大的提高了开发周期
一向是用单片机的ARM,现在有些也应用上FPGA,现在也越来越关注FPGA了
相信是个崔势,现在只等他的成本的功耗降下来了

网友I:
你说那些世界级别的工厂为了一个产品1毛钱就要省

 一个月产量是100万,而本来利润就低,一个片子省以毛就能省10万快,你说选那种芯片好,自然知道。如果一个产品利润高得很,那自然可以选FPGA,就是贵100块也没有关系啊,所以从4位机到所谓得64位机芯片。他们得存在都是有理由得,只要存在,那肯定有人在用,只要有人用开得工资不错,哪个工程师不干?

网友J:
我来说两句

1.ARM有GPIO这个概念,他们就是可以由你自己定义用途的引脚。
2.ARM有增强型的,内部附带一个DSP,你可以把各种算法的Image加载到DSP中,让DSP来完成在你看来ARM无法完成的编码解码算法。。。
3.有了操作系统,就意味着要移植,通常只要改下最底层的功能即可,对于OS以上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的移植,而在大型系统(如手机)中,OS以上的东西占了90%以上的工作量。请问FPGA移植也这么容易吗?我没做过,我不清楚。

网友C:
呵呵,可以在FPGA里面做一个CPU,然后再将操作系统装上去...

网友J:
可以在FPGA里面做一个CPU

都这么NB,那ARM公司早隔屁了。。。

网友K:
re

买个ARM软核,移植到FPGA 上面。。。。。

调剂下气氛。。。

大家继续

网友D:
早就有了....

引用 网友J:
ARM 论坛 ←返回版面

26楼: 可以在FPGA里面做一个CPU

都这么NB,那ARM公司早隔屁了。。。

网友L:
软核早就有了

   我用过XILINX公司的MICROBLAZE软核和PPC硬核,只是开发难度比单片机大多了,例子特别少,应用的任还是不多。

网友M:
arm主要就是控制

如果是做路由器   你如何使用vhdl来实现整个tcpip协议栈?

网友N:
会搞FPGA,何必搞ARM呢。。。

FPGA确实更牛些。。。

楼主:
可是FPGA的功耗实在太大了

我们今天又讨论了一下,加密解密算法也不打算在FPGA里面做了,因为功耗实在太大,而且成本似乎也高些。我们现在做的是军用产品研发,要考虑的地方还有很多,boss今天也说,打算把一些控制功能在DSP里面实现,把ARM去掉,这样能减少电路的复杂性。

网友O:
LZ,你们老板也真能扯淡

根据你们老板说都是C写出来的,就可以移植

我的理解是只要是C写出来的东西就可以随便移植啊!?

我想这样理解肯定会笑死一大群人吧

你们老板不是做技术的吧?但是好象又懂一些

纯硬件?

不懂软件也跟着瞎掺和.

C语言可以用是因为有编译器连接器乱七八糟的来支持

不同的平台需要不同的编译环境,这才导致一样的代码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平台,但有时候需要做一些transplant工作.

但是,最终,归根结底,功能是由最底层的硬件来实现.不同的平台实现的功能不一定相同,有些平台可能就无法实现某一功能,并不是transplant一下就可以实现的

网友P:
感觉不是一个问题啊

ARM7偏重于控制,成本低,一般的处理已经够用了,而FPGA偏向于算法和逻辑,一般成本比较高啊 ,感觉完全是两个领域啊 ,虽然FPGA有软核,但比较于ARM还是成本太高。思想也不一样啊 ,ARM7同一时刻只能做一件事情,FPGA同一时刻可以做很多。

网友H:
在我看来,ARM只是FPGA的一个“部分”

FPGA能包含ARM
但ARM不能比拟FPGA

网友Q:
只能说,ARM对你的这个应用而言是**肋。

网友R:
用FPGA实现算法?

那得多少的工作量哪。。。。。
除非你的算法挺简单。

网友S:
lz是搞纯硬件的对逻辑门电路熟悉 用FPGA应用自如

而ARM应该说是在嵌入Linux才能发挥它的强大!却却说是搞软件操作系统开发的人使用的。这主要看是你搞那方面芯片熟悉.

网友T:
ARM和FPGA根本就不是一回事

ARM和FPGA我都会点又都不经不过一般的应用还是了解的:
   FPGA可以理解为一堆分立的器件(三极管,二极管)装到一个大盒子里,只要你有能力,想叫它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
   ARM可以理解为将一堆分立器件按一定的规则排放、焊接到了一起,按照它的规则用起来很方便,但是能力有限(主要是速度)。

网友U:
我用的arm都是600多兆主频的

基本上不用dsp了,当然如果你用arm7是不行的。
楼主这样的应用,还是推荐xscale的,也是arm指令集,但是把arm核改过了,比arm核好的多。
你买的开发板是lpc系列的吧,那个不行的,太弱。
我用的arm gpio大都是可以自己配置的,功能自己定义,很方便。

网友V:
搂主非要把勺子砸平和铲子做比较吗?

看清楚你手里拿的是什么,是铁块还是叉子,铁块块可以铸造东西,叉子是做好的东西,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!

网友W:
呵呵

还是学单片机好 ,哈哈  ,简单~~
消遣~~~~~~~~~~·

网友X:
帮帮忙啊

大家好,有谁可以给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,在此谢过大家了!帮帮忙啊,小弟我很想学这些啊!

网友Y:
学会了,将来基础就打好了

网友Z:
各有千秋

MUC,ARM,FPGA,DSP各有千秋,FPGA有时也只是ARM开发系统中的一个辅助芯片,当然现在FPGA也可以做软核和DSP,但毕竟成本高点,FPGA目前还是大量用在稍微高端的领域,楼主是不是也没怎么用过单片机啊。ARM简单理解其实就是个高级单片机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发言

呵呵,我单片机确实没怎么用。
现在正在调试程序,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,和硬件设计不是一个思路。我以前的想法还是不对,我准备拿两个月好好学习一下,加深对arm的理解。
上面要资料的那位朋友,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开发板,如果没有,我感觉也不用看了,还是边做实验边学习比较好,如果只是看书很快就忘记了。如果买的开发板里面都会带些资料。
我手头有些资料,可惜是公司的财产没法传给你。上各个论坛应该能找到一些资料的。

网友O:
LZ的FPGA用的什么芯片?

最近要找个100W门左右的FPGA,不知LZ有没有什么推荐哦
谢谢先

网友AA:
dsp不清楚估计是不如arm的,arm功耗是强行。

还有抗干扰估计也比一般的dsp好些吧。

网友AB:
feng guo

feng guo

楼主:
我菜鸟一个,也不敢随便推荐

我当初FPGA用的是xilinx系列的,spartan和virtex两个系列都用过,感觉virtex就是速度快些,因为我并没有做布局布线,约束等工作,对FPGA也只是刚入门阶段,不敢说有什么推荐啦,其实咱们身边都有好多的高手吧,最好请教一下他们。

网友AC:
估计lz的FPGA也是小规模级别的应用

估计做过简单的算法和简单的模块,掌握了verilog之类的语言而已。但是没有做过架构。

现在系统级别的ASIC,比如通信的,多媒体的,等等,哪个不是软件硬件做在一起的。如果连CPU和FPGA各自的特长都不了解,那怎么去对软硬件进行合理的划分呢。

随便猜测的,呵

网友AD:
ARM内核中后缀带M的是支持乘法指令的

如果内核后缀带M指令(如ARM7TDMI-S),就说明它有专门的乘法指令,这样进行不太复杂的算法(如DSP中常见的乘法累加运算)是可以满足的。另外,LPC系列的ARM外围很丰富,而且基本的串行接口都可以找得到,把它得控制寄存器和中断控制部分看看应该很快可以上手得。

网友AE:
不懂来看看

今天为了积分到处看看,对不起 啊

楼主:
54楼的朋友说的是啊

我用FPGA主要在学校里用的,算法也就消耗二三十万门吧。我当时做的是CORDIC算法实现一些数学函数的,用FPGA做的控制也不难,当然没有公司要求这么难了。
我这几天又看了arm7一些,我感觉其实所谓的算法无非就是数据量大,要求运行速度快而已。我认为arm7还是能跑算法的,但是每一组数据没有算完之前,第二组数据是不能运行的,而在FPGA中就不一样,当第一组数据算到中途,第二组也开始了运行。
请问这样认为对不对?

网友AF:
一般的应用,ARM7或者ARM-cortext M3就够用了。

网友AG:

鸡肋
鸡armarm肋鸡肋

网友AH:
拒绝51,拒绝ARM

网友AI:
嗯,那就 拒绝LS

网友B:
不拒绝吃饭就好!

网友AJ:
我是新手,多多指教

网友AK:
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

我以前用汇编,根本没有函数的概念,程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想怎么跳转就怎么跳转。
后来用C语言,感觉处处受限制,感觉C语言的功能不强大。
再后来用好了,才体会到,汇编罗索,C语言强大、方便。

你对FPGA很熟悉,不熟悉ARM,选择FPGA对你来说当然有很大优势。但是FPGA功耗等各方面达不到理想目标,对你们来说致命的弱点,还有成本方面。

所以要综合每一个东东的所有优点和缺点,合理评估芯片来用。

网友AL:
FPGA和arm各有各的优势

我没有做过实际的系统开发,但是两样东西我都用过只从学生的角度来说.
硬件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还是难一些,信号的时序关系,等等.所以你做的一个项目给别人来维护或者继续开发,或者更改都比较麻烦.
而arm可以认为是软件开发的了.
fgpa可以自己定义内核,接口等当然比固定死的arm开发要灵活,节约端口.

还有就是fpga比较贵,要专门的开发调试软件,开发成本也是比较高的.

网友:
感觉楼主中毒(FPGA的毒)太深了.

也许楼主是搞软件转行的吧。呵呵!FPGA、DSP、ARM各有所长。你该按需选用。另外问出ARM是否可以自定义引脚的问题的朋友,以前接触过MCU吗?要是没有的话那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祝好运!

网友AI:
呵呵,是的,中毒太深...

网友AM:
很想学arm

   最近我们部门买回了一个arm7开发板,我现在对arm一点都不了解(本人对80c51还算了解),请问高手怎么入门好呢?有什么好的资料提供吗?先谢了!

网友O:
写程序跑你们的ARM7开发板

多写写就入门了

网友AN:
LZ应该没有玩过单片机

否则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

网友AO:
ARM有自己的优势

我对FPGA和DSP不是很熟悉,现在用ARM,FPGA和DSP做开发的都挺多的,但他们有不同的侧重点。

1 - ARM适合做控制和调度,在很多系统中,基于ARM的部分是和外界/用户打交到的接口;
2 - DSP感觉适合做算法;
3 - FPGA适合做数字电路方面的东西;

从他们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的分工不同。当然对很多应用来说,可能用那种选择都能实现,关键就是看如何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了。

举个例子,现在很多终端设备,都是ARM+DSP+图形芯片实现的。ARM复杂主要的控制和调度,DSP主要用来做运算,而图形芯片用来驱动LCD.象这种设备,你总不能说你用DSP替代ARM吧。

从发展来看,没有那个可以取代其它的。不过从ARM公司的战略来看,以后的芯片肯定会增强多媒体和信号处理的支持。而且其它公司都可以从ARM公司取得授权,然后生产自己的芯片。象一些在IC设计方面很强的公司,在取得授权后,把DSP也集成在一起,应用这样的芯片,就不需要单独的DSP芯片了。但这类芯片,一般厂商也称做ARM处理器,或者是说双核处理器。

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,ARM,DSP和FPGA都是应用很广泛的,但因为ARM公司灵活的策略,相信ARM处理器的应用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