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到底是资源的整合还是资源的浪费。。

楼主(2007-10-20):
FPGA最大的诱惑人的地方无非在于它是张白纸,可以任由你发挥。现在你可以内嵌软核,我嵌段时间和同事无聊按照datasheet 完成了个小处理器。。在IO口输出了个方波。。就是拉高拉地啦。。
只是测试了下,没有什么意义啦。。

有人说它有DSP 的有点,运算速度很高,因为毕竟它是全硬件的,它可以并行工作,可以在一个CLK内完成很多工作。不过我感觉有的时候它确很浪费资源。
比如我要这样的FIR 滤波器,是个阶数可变的,我根据需要要改变滤波器的带宽,那就必须改变阶数,我们知道FPGA是需要通过外面(ALTERA)加载CODE的。
那我这样是不是需要多个FIR filter呢, 还是让FPGA在改变FIR时候重新加载呢?尤其有些苛刻的滤波器,需要非常陡峭的,那阶数要上万阶,在这样的情况下用FPGA资源就要很大。。。
在它里面跑个RAM7核速度如何,有人做过吗?

网友A:
楼主理解的方向不对,FPGA的优势在于可以灵活地根据需要自

但是这个优势的代价是成本和资源的过剩,请注意不是浪费。

楼主:
也许是发展方向吧

毕竟像ARM,MCU里很多资源在自己一个项目上很难充分发挥,像PXA270里面对于他的什么对摄像头的支持对我而言就是没有用的。不过对其它人确实很诱惑的。
而我希望PXA270在某些方面的性能它也无法表现。。
用FPGA可以做自己想要的,不过感觉还是资源是价格比太贵了。。。
我都是用ALTERA 的EP2系列的,因为它便宜。我用来无法做做简单的逻辑控制,时序电路,哈哈还有就是喜欢它来做FIFO。便宜。。。。
不过想在里面做复杂的运算那就算了,我做个FFT如果是8k点,那资源。。。。
做个UART可以让速度很高,不过得看你得线距啦。。。
不过将来应该是串行通讯的时代。。。。

网友B:
大多数我还不能在白纸上画出蒙娜丽莎的微笑

大多数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