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RM 等32位机C编译器的字节对齐问题 请教

楼主(2007-10-22):
移植8位机的C的程序
    8位C的读取4个字节的数据
    Block0_offset=*((ULONG*)(&SD_Buffer[0x1c6]));
    可能因为在ARM中&SD_Buffer[0x1c6]不是一个4的倍数
    我在IAR调试中就跑到__HaltDAbort错误中去了

    只能改为这个了
    Block0_offset=SD_Buffer[0x1c6];
    Block0_offset+=SD_Buffer[0x1c7]<<8;
    Block0_offset+=SD_Buffer[0x1c8]<<16;
    Block0_offset+=SD_Buffer[0x1c9]<<24;

   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

还有数据结构中这样定义 bpb=(struct bpb710 *)(&SD_Buffer[0x0B]);
也跑飞了
在32位机器中 定义的struct
typedef struct TEST_ST
{
  unsigned char a;
  unsigned long b;
  unsigned char c;
}S_T;

    Uart_Printf("
size of struct:%d",sizeof(S_T));

得到的结果是 size of struct:12

typedef struct TEST_ST
{
  unsigned char a;
  unsigned char a1;
  unsigned long b;
  unsigned char c;
}S_T;

得到的结果是 size of struct:12

只要不是连续放置的的字节,都放在长整形里面了 看来

我如此定义的数据 bpb=(struct bpb710 *)(&SD_Buffer[0x0B]);
就要改成自己写一个程序 慢慢小心的放置了 看来
有更好的方法吗?

网友A:
我晕,太巧了!

两个相关问题在一起了!

楼主:
楼上的兄弟 给一个方案吧

网友B:
建议LZ看看ADS的编译器文档

重点关注:
__align
__packed
两个关键字,相信能够解决

楼主:
我用IAR哦 郁闷

前几天将折磨我的ADS给删除了

网友C:
我也用IAR,请问为什么不能单步运行!

网友D:
#pragma pack(1)

强制字节对齐.

#pragma   pack(1)  //强制结构字节对齐
typedef  struct{
         }a;
#pragma   pack()   //恢复默认的对齐方式

仔细看看IAR的文档,IAR的文档做得还是挺不错的,很详尽.

楼主:
谢谢 我找到了 就是找个

做了这个就OK了

网友E(2014-05-20):
引用 楼主:
做了这个就OK了

请问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,我现在也遇见类似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修改求帮助啊!!

网友F:
#pragma pack(1)
这个虽然可以解决问题,但效率低下,内部是按字节访问的,一般用在通信里

本质就是个对齐,大小端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