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中,得到函数caller的问题!

楼主(2007-10-23):
一个函数void b(void){printf("who call me!?")},
另外一个函数void a(void){b();},

在c语言中,怎样在函数b中知道是谁调用了它,并可打印该caller出来呢?
我知道java中可以实现,就不晓得c了。

网友A:
靠编译器不行,编译之后就不再有函数名的信息了。

除非你自己建立一张函数名的表。

楼主:
意思就是,自己需要完成编译器类似的工作!?

非常之恼火,看来!

网友B:
可以照着编译器提供的信息手动查询.

网友C:
被调函数多加一个参数吧

被调函数多加一个参数,告诉它是谁调的多省事。

网友D:
看我的!

在函数B中把 LR寄存器打印出来!!!

然后呢,根据LR的值,去查link.map,看这个地址属于那个函数。 这样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