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问题请教!

楼主(2007-10-24):
我生成了一个库文件(*.a,arm mode),现在要在thumb模式编译的C函数中调用这个库,会不会有什么问题,我想不明白。请各位赐教,感激不尽。

楼主:
是不是编译器自动加上的veneers AT 会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网友A:
好象可以的。。。

网友B:
可以的,只要在连接时把混合模式的选项打开就好了

ADS12是可以的,他会在插入一点代码从而调用前自动的进行模式切换
这段代码叫做:veneer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