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ads中 使用c++?

楼主(2007-10-25):
请教大家,如何在ads中使用c++.
我有一个程序,用foo.c 可以编译通过.
一旦使用foo.cpp,就报错.错误为找不到"main"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:
错误代码:

Error   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Main (referred from foo.o).

网友A:
注意是Main不是main

另外可能是你的ADS没有设置好C++编译器。

楼主:
谢谢wishcom的回复。

我试过了确实是Main。
配置是这样的:
arm有一段起始代码是汇编的。做好初始化后通过BL Main跳到Main。
如果我的Main是用c写的,如foo.c可以连接成功,但如果把foo.c的文件名改为foo.cpp,文件内容不做任何修改。可以编译,但是连接出错。

网友A:
一个解决办法

Main用C来写,使用Main来调用C++....

我试过了,可以的。

网友B:
参考ADS的例子

ADS安装目录下有CPP的例子,自己参考一下

网友C:
c和c++生成的链接符号是不一样的.

改为extern "C" void Main(void)
应该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