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-Modem的问题!

楼主(2007-10-27):
现状:
    1、A型连接(如图)已调试好。
    2、B型连接(如图)有问题:
        1)MUC向RJMODEM发指令,如"AT"、"AT&F"、"ATX3"、"ATI"RJMODEM都能收到,且都能返回正确的值。
        2)但是当MCU向RJMODEM发"ATD"(请求连接)或"ATA"(应答信号)时电话线上一点信号都没有。

自己分析:
    1、既然A型已连接好,且工作正常,那么我想在指令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除非RJMODEM有特殊的初始化,但是我看了其资料,没有什么特别(我在初始化时都恢复了其出厂设置)。
    2、用TP-LINK的MODEM,用"ATD"或"ATA",电话线上都有信号,所以我断定当用相同指令操作RJMODEM时应该也有相同信号,但是没有!
    3、MCU向MODEM口扩展芯片发设置命令或读RJMODEM的状态,出厂参数都正确,所以我想MCU和MODEM扩展芯片(SC16C554)之间的连接应该没有问题。
    4、其他我是找不出什么问题了,要么RJMODEM坏了,但是不会刚好就坏了发送接受功能,其他功能没坏吧。

    实在没办法,看看网上那位有高见发表发表自己的意见,或许能帮上忙,实在不行就把RJMODEM换成TP-LINK的MODEM,再试了,不过这
样很麻烦,RJMODEM是焊接在PCB板上的,要拆板子。

    另外谁有TP-LINK九芯接头的定义,是不是和网上公布的是通用的(我想是通用的),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知情者说一声。

楼主:
有声音说明什么,没有声音又说明什么?

请问有声音说明什么,没有声音又说明什么?

网友A:
MODEM一般会设置成检测拨号音,没声音你说这说明什么?

网友A:
再说很多MODEM线路测的工作电源一般是从线路窃电的

如果不接交换机很可能会无法工作

自己去买个小交换机吧,大约一百多元吧

楼主:
是这样的!

我用AT命令用超级终端来操作TP-Link的Modem,电话线上会出现波形,而RJ-Modem没有,况且RJ-Modem上没有蜂鸣器,需外接,不过这个信号是有的,即有蜂鸣信号输出。但是Rx和Tx无信号。

楼主:
交换机这边有!

现在我还没有让Modem到正常工作的那一步!

现在我只要在我输入ATD(联机)或ATA(应答)在电话线上出现信号即可(不管这个信号是正确还是不正确)。但是没有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