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DS1.2中更改优化级别在那里啊?

楼主(2007-10-28):
希望那位大哥指点一下,小弟先在这里谢谢了!

楼主:
[求助]ADS1.2中更改优化级别在那里啊?

网友A:
-O参数

编译器的-O参数看看

网友B:
在target设置中

ARM C Compiler --> Debug/Opt --> Optimization Level。
其中Minimum是最小优化。有就是楼上说的-0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大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