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初学者是先学ARM7还是ARM9呢?

楼主(2007-10-29):
对于初学者是先学ARM7还是ARM9呢?
自己有单片机,FPGA的基础,学的还可以 ,大家帮帮我

网友A:
个人建议直接学ARM9

网友B:
楼主还是参与专为初学者开的置顶的帖子讨论吧

你问的问题,以后可能还会有人问,所以也可以给其它人借鉴

网友C:
用ARM9?大跃进,又省点钱

用ARM9?大跃进,又省点钱

网友D:
我有本2410的手册可以转让给你,不错的

我有本2410的手册可以转让给你,不错的。我学的时候就是用那一本。

网友E:
LZ:先要搞清楚ARM是何玩意儿,内有什么基本东东。

如果这些明白了,自然就知道ARM7和ARM9在ARM家族中的各自地位了。到那时再根据自己的应用去选择ARM7还是ARM9也不晚。

网友F:
对我来说ARM7暂时够了

最近在看体系与编程
中文英文交叉看。
>.<

网友G:
我觉得arm7

arm9比较复杂了,况且在应用中如果能用arm7来的,我觉得就不会用arm9,在程序和布板来看,arm7优势比较明显

网友H:
没有多大区别,都是SOC的芯片

网友I:
arm7 vs arm9

arm7学arm的指令集, 整个ucos, freeRTOS之类的还行, arm9学arm linux, winCE, 这个就扯大了.

所以关键是看你想学什么, 如果没法决定, 就平常一点, 把ARM作为一款普通的MCU来看, 再回过头想是否有必要关心它.

网友J:
楼上学的很对啊

ARM对于初学者不该分七与九,但要看最终想要往嵌入式系统的那个方向上走,是做驱动开发还是应用,或是嵌入式系统硬件层设计与板级测试。如果想从操作系统层面上走,不管是驱动还是应用,那当然处理器性能越高越好了,但这个东西自学,有十分大的困难,不是几个月或半年或是一年二年能搞定的事。其它层面上走起来可能相对简单,尤其是应用方面层(除网络数据库,网络编程外)的开发。

网友K:
ARM7学不好学ARM9更费时间

网友L:
请教:周立功推荐的NXP中有没有ARM9?

网友M:
同问

周立功推荐的NXP中有没有ARM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