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b0中断不懂之处

楼主(2007-10-29):
各位大侠:
   你们好!看了44b0的中断源码,其中

 ;// 如果向量中断模式使能, 上面两条指令应按下面给出的相应改变
       ;// b HandlerIRQ  ->  subs pc,lr,#4
       ;// b HandlerFIQ  ->  subs pc,lr,#4
我想请问一下:
       使用“subs pc,lr,#4 ”,为什么就可以响应向量中断,其具体可以麻烦那位大侠详细讲述一下吗??

楼主:
re

怎么没人回复?估计关于44B0的向量中断响应方式 没多少人关注!!

网友A:
看看数据手册

44b0的手册上有讲的,在向量模式下,该处的指令会自动替换成跳往中断向量的指令,本来该处是可以放任何数据的,必须放“subs pc,lr,#4”应该是早期版本的44b0芯片的bug,我实测过,该处随便放什么数据都是可以的,应该是后来的版本修正了这个bug。

网友B:
有没有搞懂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