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小段ARM汇编有什么问题,谢谢

楼主(2007-10-29):
dofastdiv PROC
    MOV r2,r0
    mov r3,r1
    umull r1,r0,r2,r3   @r0返回结果
    ENDP
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函数:
uint dofastdiv(uint a,uint b)
{
    return a * b / 2^32;//2^32为2的32 次方
}

网友A:
最基本的返回语句都没有。

楼主:
to楼上:返回语句怎么写?加在哪儿?不是r0是返回值吗

网友B:
r0是返回值,但是得有返回语句啊!

MOV   pc,lr

楼主:
我想确认一下,如何返回值是void,MOV pc,lr就不用了是吗?

网友A:
不用与没有是不相关的

楼主:
楼上是说这一句还要有?

MOV   pc,lr

网友C:
对!

有了MOV   pc,lr函数才能返回。
而返回值是由ATPCS来定义的。
MOV   pc,lr与返回值没有关系,他的作用相当于C中函数实现中的反括号
uint dofastdiv(uint a,uint b)
{
    return a * b / 2^32;//2^32为2的32 次方
} //反括号可以看作MOV   pc,lr......

楼主:
非常感谢,那进入函数也就是函数的左括号不需要另加语句

网友A:
如果不研究ATPCS和汇编C文件,你的问题永远问不完

楼主:
那我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