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触摸屏反应太慢,不知何故?

楼主(2007-10-29):
客户做了一样机,是用2410控制触摸屏和TFT的,TFT是8寸Sharp的,触摸屏是以前那种四线制的。现在发现触摸屏上的图标、指示,发应很慢。排除了系统本身运算慢的因素。请问,是不是2410控制8寸触摸屏速度不够啊?

网友:
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

我是新手多指教

网友A:
我是新手多指教

网友B:
应该不会慢的,它和触摸板的大小没有关系

网友C:
re

应该是样机程序在时间安排上做得不是很好吧

楼主:
是不是ARM 2410完全可以应付8寸触摸屏的反应,

我有点怀疑2410跟不上,如果是程序问题,得跟客户好好沟通了。

网友D:
减小进AD前的电容.一般103-104就可以。

如果不是软件问题,只能是这个。

俺接14"的触摸屏都没问题。

网友E:
呵呵

是不是Touch的线太长啊.一般接8寸的LCD,大家的线都比较长,但touh的线是越短越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