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S3C44B0显示的问题,STN屏幕有彩线

楼主(2007-10-30):
请教:我用的是三星的S3C44b0arm7芯片,现在在用stn液晶屏做显示部分,液晶屏是3.9寸的。自己焊接的屏幕接口电路,所有的线全部都接了。在用程序进行控制的时候,屏幕上总是出现彩线。而且彩线出现的很有规律。例如:在全部蓝色的情况下,彩条的显示规律如下:在x=0的象素开始有绿色,x=5红色,x=8绿色,然后x=13红色.......,这样循环下去。其他的部分的显示还是比较正常的。如果全部显示这些条就全是红色和蓝色,显示位置的规律&上面一样。如果全部是蓝色,彩线就是绿色和红色。这是什么问题,是不是信号线出了问题,我程序检查了好几遍,没有问题,取模也没有问题,屏幕拿到别的地方试过,也是好的,现在头大了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希望大家帮我看下,谢谢。

网友A:
单步仿真,直接写LCD内存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