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预编译的问题

楼主(2007-10-30):
#if 0是什么意思。书上说表达式如果是非0的话就编译后面的语句,那么表达式是0的话就肯定不用编译了?那还要后面的语句干什么?如果表达式是1呢?

谢谢高手解答!!!!!!!!!!

楼主:
我已经知道答案了

我已经知道答案了,自问自答一下吧!!!!!!!
一般用于调试。
  #if   0
  xxxx
  #endif
  xxxx定义的是一些调试版本的代码,此时xxxx完全被编译器忽略。
  如果想让xxxx生效,只需把
  #if   0
  改成
  #if   1

#i#if   0
  code;
  #endif
这个结构表示你先前写好的code,现在用不上了,又不想删除,就用这个方法,比注释方便。
是控制编译的时候使用的,   用在开发阶段的比较多

#if 1可以让其间的变量成为局部变量。

网友A:
恩。地方多的话,可以使用#ifdef de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