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块设计,C文件定义变量,好奇怪...

楼主(2007-10-31):
使用ads1.2环境下
模块设计,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变量,
然后对变量赋值,在H文件把它定义为全局变量,
编译后有一个警告,说....removed unused section.

如果只是把这个变量定义,不对它赋值,就不会出现警告.

 好奇怪...

网友A:
很显然,你这个全局变量可能没有什么地方用到。

可以检查一下,看看到底是哪个section被remove了
方法:连接器有一个参数是输出被remove的section名的,自己去查ADS关于连接器的文档。

网友B:
赋值的话用const类型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