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看ARM,提问,希望大家多多回复支持别笑我菜:)

楼主(2007-10-31):
今天按照书上,写了段arm汇编代码.
在ADS1.2下设置-R0(默认)从0x80000000开始,
然后用AXD仿真调试的时候,我看PC值是0x80000000开始的
<疑问1>:程序不都是存储在FLASH中,怎么可以跑到0x80000000开始呢,
我看资料0x80000000开始的位置是属于外部存储器的,也就是说程序
存储到外部存储器去了?

另外我在ADS1.2下设置-R0从0x00000000开始,
同样用AXD软件仿真,观察CPSR下的PC,也是从0x00000000开始的,
然后单步运行,PC=0x00000004
<疑问2>:我看资料,0x0000004是属于中断入口地址,那么程序刚单步就
跑到中断入口那边去了?

等大家回复...

网友A:
仿真与真实情况有差别的

AXD在把程序加载进区后PC会自动跳转到程序的入口点处。
真实的ARM芯片(ARM7为例)一般在0x0地址处是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,换句话讲:开机后,程序会从0x0开始运行。

关于程序入口点:
如果程序编译时指定了 -entry参数,则也就指定了入口点
如果程序编译时没有指定-entry参数,则程序中汇编的伪指令“ENTRY”处就是程序入口点
如果程序编译时没有指定-entry参数,且汇编中伪指令“ENTRY”有多个,则会报错。
每一个汇编文件中最多只能有一个汇编中伪指令“ENTRY”

关于中断向量表:
首先复位中断是在0地址的,那么0地址的指令就是由用户自己写的,通常写法是一个跳转命令如:b reset_handler 或者 ldr pc, =reset_handler
如果把ARM当成单片机用,你也可以不写跳转指令,直接将程序从头写到尾,这样写的前提就是你不能用中断。

建议:
1.有了一定了解后买一块开发板,如果嫌贵,可以买ARM7的。虽然ARM7不能跑WinCE,Linux等强大的操作系统,但是我可以大言不惭的说一句:如果你能用ARM7写出自己的操作系统,那么你绝对比那些整天只知道移植的人NB.
2.需要了解ARM程序到底是如何运行的(ARM程序运行机制),强烈建议学习bootloader,不要听信所谓的“现在的芯片都自带bootloader了”,要知道:有些知识永远不会过时。君不见现在x86汇编的学习仍然还是以086为原型机的。
3.对于ARM9,如果你的ARM7知识过关,那么到ARM9上边不过是类似于盛饭的东西从碗换成了盘子一样,几乎没什么变化,仅仅需要多了解一点MMU相关知识即可,而以前的ARM7的知识都可以继续使用。

一时兴起,多言了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上所言正中要的。

网友C:
小疑问!

学习中,有个小疑问
如果把ARM当成单片机用,你也可以不写跳转指令,直接将程序从头写到尾,这样写的前提就是你不能用中断!
可以使用向量中断吧?

网友D(2007-12-21):
哈哈~~~2楼的是个ARM高手~~~~~

网友E:


网友C:
看过,学过,走过!佩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