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omELF生成的Intel 32 bit Hex的文件格式是什么?

楼主(2007-11-02):
我把hex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如下::020000040000FA
:1000000018F09FE518F09FE518F09FE518F09FE5C0
:1000100018F09FE5805F20B9F0FF1FE518F09FE51D
:10002000980000004000000044000000480000006C
:100030004C00000000000000000000005000000024
下面省略....但不太清楚其文件格式,因为我想自己编程将这个文件烧进Flash.第二行从第9个数字开始才是0x0处的指令代码,那前面的是什么呢?还有冒号也要烧进去么?我想通过串口编程烧写,请教大家!先谢谢了!

网友A:
hex文件不是可执行文件

hex文件 是 使用ASCII码来表示二进制文件的 文件格式

烧录进flash中的可执行文件应该是真正的二进制文件——bin文件

使用fromelf也可以将elf文件转换成bin文件的。

楼主:
明白了,非常感谢wishcom!

有问题再请教!

楼主:
串口发送二进制文件的软件都是通用的吧?

我找到了一个串口发送二进制文件的软件,那我现在只要编程接收串口内容写进RAM和将RAM内容写进Flash这两步走吧?再感谢一下wishcom!

网友A:
串口的文件传输

串口文件传输最通用的就是XModem协议,如果使用Xmodem协议的话根本不需要使用任何其他的软件,windows自带的超级中断就有Xmodem文件传输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