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40与LTV350QV的连接

楼主(2007-11-02):
小弟初次接触TFT屏, 想请教一些最近考虑的问题,请各位大大指教.
请问各位大大,S3C2440应该怎么接TFT LTV350QV
1    是直接连还是要驱动IC
2    如果是直接连的话,  是不是这样
             LTV350QV             S3C2440
             HSYNC        ---->    HSYNC
             VSYNC        ---->    VSYNC
             DOTCLK      ---->    VCLK
             ENABLE      ---->    VDEN
       LTV350QV中的    VCOM   M   SCL   SDI    等信号线怎么接
       S3C2440中的   LEND    信号线怎么接

3    LTV350QV中的SCL  SDI是不是一定要用的,主要用来做什么,是不是用来存放屏的相关数据,相当于显卡的显存?
4    LTV350QV中的VGL, VGH是不是一定要用到
5    LTV350QV中的DE MODE和 SYNC MODE 的区别 及优劣点
6   TFT屏的RGB MODE 和 CPU MODE 的区别 及优劣点
7   为什么一些尺寸比较大(如7"  8"等)的TFT数字屏需要驱动IC
8   还有就是80系统和60系统的, 我在网上基本很难找到这两个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