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题: DDR SDRAM与SDRAM在硬件PIN脚上有什么差别,

楼主(2007-11-03):
查了半天,没找到资料,,

一般嵌入式上用的是DDR RAM吗??

谢谢.

楼主:
原来我关键词搜错了,,是SRAM与SDRAM,

我们在51上扩展的那种是SRAM,在ARM上用的多半是SDRAM,(利用ARM带的SDRAM控制器)

SRAM太小,且太贵了,,呵呵,,

网友A(2013-04-09):
引用 楼主:
我们在51上扩展的那种是SRAM,在ARM上用的多半是SDRAM,(利用ARM带的SDRAM控制器)SRAM太小,且太贵了,,呵呵,,  ...

:lol现在SRAM不贵了哦!喜欢可以联系我,现在有PSRAM的产品,这个产品既解决了SRAM容量小的问题,也解决了SRAM价格贵的问题,产品主要容量从16Mbit-64Mbi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