选哪种处理器?请指点,谢谢

楼主(2007-11-04):
刚接触ARM,可能我下面说的有些好笑.请不要嘲讽。
想学ARM
有人不看好9200。9200真的没前途吗?不过好象2410开发板价格都高。
也不知道现在2410开发板比较低的价格是多少?资料多不多?
因开发板价格和资料的缘故,想买9200的。不知学9200对学以后2410、2440促进作用大不大?
请指点,谢谢

还有个问题:不知ARM9能不能不带操作系统跑程序?

看了一下GNU/LINUX编程指南感觉LINUX难,想先不带操作系统地学ARM9

网友A:
目前市面上几种ARM9其实都差不多,学习用我觉得关键是要资料详细,例程多而且要正确,原则是够用就行。9200可以不跑OS直接裸奔,用C和ASM。

网友B:
9200就不用了,9260好用

ATMEL的路线还是有用的,9260还是比较合适的,如果你在深圳,我还可以给你一块空板用用。

网友C:
楼上大哥

小弟在深圳啊
能否把你9260的空板发给小弟一块呢?
谢谢了哦

网友C:
非常想学习

一,布板技巧方面,目前只布过4层板
二,如果是QFP封装的,倒真可以自己玩玩了,买一片9260应该不会太贵吧
其他的一些元器件公司差不多都有

网友C:
有的玩乐,哈哈

今天一哥们,其实也算是大学同学,一个院的,专业不同
拿来一台机器让我玩,联想天机911
哈哈,触摸坏了,进不了系统了,CPU是MOTO的dragonball
他主要搞硬件方面的,以前拉他一起搞ARM+linux
不过他对软件兴趣不太大
过几天他就要离职了
今天把机器送过来给我说让我玩
这个机器是之前他同学送他的,也是让他鼓捣着玩
不过这一年里他一直被老板崔着做事就没功夫整他
现在交给我了,哈哈,下一步打算抽空弄个uClinux上去跑跑看